基恩士的地址与威纶触摸位显示对应的问题

楼主(2022-02-17):
大神们帮忙看看
问题1
IO端子上的R0-R1等对应有输入,为什么我触摸读取对应的位显示没有反应的呢????是PLC参数问题还是触摸设置问题呢、求解。
问题2
图三,图4.我在监视器中,R3输入点急停,我按下按钮,IO面板上有显示输入灯亮,但是我在程序监控中R3急停却没反应??
谢谢各位大神了,在线等........

网友A:
正在学基恩士中,刚安装软件,还没搞到这里

网友A:
一次性成功,不解释

网友B:
地址错误
电工把IO线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