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FX-3U处理器

楼主(2022-02-18):
弱弱的问问大神们;FX-3U PLC-CPU是多少位的处理器?

楼主:
怎么看出来是多少位的CPU?

网友A:
你是想破解抄板?

网友B:
应该是16位的吧!每个每个存储器不是16个吗?

网友C:
完全看不懂啥意思

网友D:
引用楼主天下英雄于2022-02-18 12:56发表的 FX-3U处理器 :
弱弱的问问大神们;FX-3U PLC-CPU是多少位的处理器?
应该是32位的,三菱fx3u只能处理32位数据,不能处理64位

网友E:
回答都驴唇不对马嘴。楼主说的位数类似于电脑cpu的位数,和你看到的指令支持多少位数根本没关系,以前电脑都32位就不能处理32位以上数据了吗。根据WORKS2的编译结果,执行32位数据指令会比16位数据指令步数多很多所以猜测位数在8或者16位。Q03UDE明显就一样所以是32位的。又因为同样16位指令Q的步数比3U小,所以3U应该是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