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动步序图求教

楼主(2022-02-18):
如图,大神们有没有好的步序思路,托盘过来进入到三个工位中任意一个进行测试,测试完了返回主流水线排出,中间还有空托盘什么的,直接把我等到三个阻挡前都有托盘时同时测量的思路阻断了,现在想一个个托盘到优先1工位,再二工位,后三个工位的思路,但是感觉中间排出托盘时托盘会干涉!大神们有没有好点的自动步序思路😭

网友A:
可用拍个图看看,怎么流产品的
plc

网友B:
这种可以做带资料判定流向的
没看懂,能具体点吗

网友C:
推过去检测后就不用回来了,直接输送带走。
这样变成单向流程,速度、效率都会提升。
机构只设计了一条流水线,进出同一条

网友D:
用西门子GRAPH可以满足楼主需求
不用西门子,用的是欧姆龙NX

网友E:
我做过简单的,不复杂的,先进一个,等到他进入后,就下一个进入,如果有先出的,那就先出来,然后在等。。他出完后在那个回来

网友E:
难搞啊啊啊

网友F:
机构设计都让电控填坑啊!
zsh340

网友G:
用三菱的SFC轻松搞定,欧姆龙的也有SFC功能,只是没有三菱的好用。

网友H:
以前流水线用过RFID,通过读写配发的方式给托盘设定值,在路口识别托盘的值来判断托盘往什么方向走;

网友I:
建议,有料的情况下,测试顺序从工位3-工位2-工位1
深圳及周边:PLC工控项目承接
宝安及周边:自动化教学
全球及宇宙:电气工控品买卖
18689489819 微信同号

网友J:
这用SFC做,让程序自己选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K:
这个我做过一个,我可以给你点意见。当时三个工位是独立的,意思就是 三个工位随时可以变为手动状态。三个工位全是全自动状态的时候就是优先第三个工位先拦截, 但是第三个工位报警或者变为手动就把拦截的物料放走。 工位2类似

网友L:
描述:1
2020年做了一条生产线,与楼主所说的案例有些类似,整个生产线分成8段,第1段和第8段为上下回流段,中间第2段到第7段结构上差不多,都是三轴坐标式锁螺丝,每段又由A/B两个上下工位组成,这两个上下工位跟楼主的三个测试类似,也是产品随流水线过来后进行阻挡,然后由上下项升气缸顶上去进行锁螺丝,顶升气缸把产品顶上去后,后面的产品同样可以从顶升气缸下面流到下一工位进行生产,当时每段的逻辑控制是,每段的第2工位有优先权,即如果第2工位没有产品的时候,会优先把产品流到第2工位,因为第2工位产品加工完后可以优先把产品放下来,再流到下一段;如果第2工位有产品时,再来产品时就会给第1工位,如果两个工位都有产品时,前面再来产品时,上段不会放产品下来,只有等到下段两个工位有空时,上段才会放产品下来;当本段两个工位产品加工完成后,谁先加工完,谁就先放下产品向下段放行,即两个工位产品放行进行互锁,

网友M:
这个做出来不难,重要是怎么安排最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