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编码器延长,选择双绞屏蔽线还是普通屏蔽线。

楼主(2022-02-18):
这两种线有啥区别吗?

网友A:
首先双绞屏蔽线优于普通屏蔽线,至于延长且看距离!
真诚感谢!

网友B:
当然是双绞屏蔽线了,我们做工控,机器稳定运行是第一的!这里省一点那里省一点,结果就是在给自己制造麻烦。
真诚感谢!

网友C:
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编码器用普通屏蔽就可以了,差分输出或通信型要用绞合屏蔽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lvpretend) 好贴好贴!

网友D:
优先屏蔽双绞线,传输速率和抗干扰都强一点,信号线不宜过长
真诚感谢!

网友E:
双绞屏蔽线比普通屏蔽线抗干扰强,
编码线最好重做新的直接换,不要有接头延长,接头位置的屏蔽不好处理,增加干扰因素,影响稳定性
真诚感谢!

网友F:
专门查了一下,双绞屏蔽线,普通屏蔽线,非屏蔽的区别:带铝箔层的都是屏蔽线,可以有效抵抗线外的电磁干扰。而双绞和普通屏蔽的区别就是双绞线做双向脉冲所引发的线内干扰可以互相抵消,而普通的效果差很多。综上,抗干扰能力上:双绞屏蔽(对内对外)》普通屏蔽(对外不对内)》非屏蔽(不对内也不对外)。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