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汇川635N伺服基恩士

楼主(2022-02-18):
大神们,又来请教了,每次解决后我都会把答案留下的。
1、汇川伺服设置好参数,基恩士7500PLC,现在是手动一点,就报正或者负限位错误。是我的伺服参数设置错了?如下图PLC的参数。轴6,Z轴。
H03-03 正限位 1 常开常闭0-1
H03-05 负限位 1 常开常闭0-1
2、汇川伺服200W,直线电机模组。手动发出嗡嗡的异常,不是很大,但是能听见,改了刚性,从15改到5,没效果。H09-00设置为1.
惯量比设置50有影响?????

网友A:
是不是 限接错了,。。。

网友B:
汇川的伺服我记得 只要接错线 或者正负感应故障 不运动也会一直报限位。。如果是运动后报警 假如现场确实没触发限位的情况下,可能是软限位没设置好。
对的,限位接线没接好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