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开关电源的选择?

楼主(2022-02-19):
比如我现在有个步进电机额定电流是4A,那么我驱动器通过拨码设置为4A,而我选择用48V的开关电源给驱动器供电。现在有个问题,我需要选择多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比如有款开关电源是500W 48v 10A的,我是看后面的10A吗?4*2<10A 可以带2个这样的电机。还是按4*0.7*48=134w 那么500w的可以带3台这样的电机?那种计算是对的??

网友A:
48X10 就是约等于500么?没毛病。我们一般电源功率尽量大于用电器总功率

网友B:
完全可以用,电机实际电流用不到4A的,

网友C:
年前做了个小设备,57的步进电机,用24V7A的开关电源偶尔丢步,后来朋友建议用了一个150W的环牛AC24V,整流滤波后测带负载DC30V左右。问题解决。

网友D:
电源可以选大一点的,差不了几个钱,别在这些小问题上纠结。

网友E:
我是没看懂楼主的第二种算法,0.7的系数是怎么来的?是功率因数还是效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