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与威纶通mt8070ih通讯

楼主(2022-02-19):
求教怎么将欧姆龙cp1h与威纶通MT8070ih通讯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楼主:
各位大佬,拜托啦,指点一下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网友A:
你的通讯口是什么?自己接还是官网买的?设置参数???

网友B:
正常是用串口的模块
连线自己焊接或者买条现成的
通讯参数 屏和plc的对应上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