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0):
求教,买的仿工控板,里面不知道怎么接温度变送器,工控板的说明书因为时间久远找不到了,现在想接一个温度变送器PT100的,这个板能接吗?求教求教

网友A:
如果能编程,接上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上网购网站去翻购买订单记录,找店家(还能找到的话)问要电子版说明书。

网友C:
这个貌似是4-20MA模拟量4路输入,不能接PT100 你看板子上丝印标了

网友D:
不是写着pt100吗?只是有没有这功能

网友E:
引用楼主bobchang于2022-02-20 15:54发表的 求教,买的仿工控板,里面不知道怎么接温度变送器 :
求教,买的仿工控板,里面不知道怎么接温度变送器,工控板的说明书因为时间久远找不到了,现在想接一个温度变送器PT100的,这个板能接吗?求教求教

这个得看你热电阻的测量范围和具体阻值,有可能需要接限流电阻,这种也就测个小范围的温度,测温范围太大的话,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