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SD卡是一定要用三菱专用卡?

楼主(2022-02-20):
请问FX5U的SD卡是一定要用三菱专用卡?
若一般的SD卡有支援
使用何种格式?有何限制?容量?

网友A:
FAT16格式的SD卡都可以用

网友B:
普通的就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若普通的就行
那三菱专用卡
为何在淘宝上报价会比较贵?

网友C:
我来告诉你 经过实测
不是所有的SD卡都可以 我京东上买了三种卡
一种就是SD高速卡 PLC不认识
还有一种是套卡 套microSD卡的 也不行
最后用了SDHC卡式可以的 最好选择8G及其以下的

网友D:
越普通的卡越好,高速或者大容量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