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软管带电

楼主(2022-02-21):
请问各位大神,伺服马达到伺服大约有20M 在这动力线之间穿了一个金属软管5m,目前金属软管上有80v的电压,请问有何处理办法。

网友A:
外壳接地,看说明书上就有这操作。

网友B:
外壳和金属软管Y形一点接地。

网友B:
另外检查接地体的接地电阻是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