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1):
这个轴定义了三个位置,其中D11520为自动速度,现在想单独给位置1一个速度K10000,但是实际运动中不会生效。
1.读出了定位参数,发现确实写进去了。2.在程序中读出U0\G20004,发现也是K10000。3.剩下两个位置单独修改速度是有用的
。4.U0\G20004只在这一个地方写了。5.速度写进去,是没有启动?6.PLC本身的BUG?

网友A:
启动之前写入速度参数 如运动过程中,改变速度,必须执行变更指令
不是在运动过程中修改的,单纯的是修改定位1的速度

网友B:
只能看看程序,这只能是你的程序问题,不要想其他的
会不会是PLC本身BUG呢,我也不是新手了。。。。。

楼主:
对了,这是量产机,大概20台,只有一台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清空程序,断电后重新上电 重新全部编译下载程序.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只能看看程序,这只能是你的程序问题,不要想其他的

肯定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这是量产机,大概20台,只有一台出现这个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件,运行一年多了,突然出现数据不读取的问题,PLC的时序很重要

楼主:
兄弟们,解决了。疯狂断电重启就好了。

网友D:
地址自由分配范围会不会包含这个地址了,可能会导致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