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2):
请问大家爱普生六轴机械手,第六轴可以高速旋转吗?或哪种型号的六轴机械手,第六轴可以高速旋转?谢谢!类似打磨,但不是打磨。只要能高速旋转就行,我负载不大于1公斤。

网友A:
找对应的供应聊聊把

网友B:
主要看到底要多快,我接触的机械手,解除轴限制以后,速度提上去可以做到一定的高速运动,首先要跟厂家要求把轴限功能解除,剩下的跟一个单独的伺服电机没啥太大区别

网友C:
大多数都可以啊 ,最高20000
找X-Bang 啊

楼主:
爱普生销售说第六轴最多720度/秒。也就是两圈,算下来120圈/分钟。这个转速太慢。他建议在第六轴上另挂装一个伺服马达,做高速旋转。因负载不重,我就想利用第六轴做高速旋转用。2楼说的解除轴限功能,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爱普生销售说第六轴最多720度/秒。也就是两圈,算下来120圈/分钟。这个转速太慢。他建议在第六轴上另挂装一个伺服马达,做高速旋转。因负载不重,我就想利用第六轴做高速旋转用。2楼说的解除轴限功能,不知道是否可行?

爱普生的不是太清楚,但是其他的是可以做到一定高速的,至少比他快得多

网友D:
安川机器手第6轴解除限制,实现无限高速旋转

网友E:
建议另挂伺服做高速旋转,一般机器人轴不能做高速运动,机器人的核心是精度。不是速度。 即使是通过非常规玩法实现高速了,那对机器人整体结构的损害会让你的维修成本变得很高。 所谓前期一时爽,后期两行泪。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E:
有的机器人有外扩轴的功能,所以加个轴让机器人控制,也很方便的。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F:
第六轴主要看机械结构,6轴机械手一般的都是+360   --   --360  范围的,你们的解除,无非1个破系统,还有的是换伺服放大器另外控制,你不知道内部结构,很容易就把里面的线扯断的,这个就要三思了

QQ:84818626

网友G(2022-03-27):
从传动机构上看,外圈的伞齿是腕关节,内圈的伞齿是法兰盘,也就是第六轴。第六轴没有机械限制,确实可以不限圈数转动,但速度和力矩受减速比影响,达不到打磨工艺的速度。
如果想定制第六轴,不如加扩展轴或者使用工具。
定制第六轴,就不如只购买机器人本体,自己用运动控制卡开发关节机器人系统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