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err灯闪烁不通讯原因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2022-02-23):
fx5u err灯闪烁不通讯原因?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ERR闪烁的原因有很多种
1,没有程序
2,程序或参数错误
3,硬件故障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关电重启试下,感觉应该是参数没设定好

网友D(2022-05-17):
ERR闪烁的原因有很多种
1,没有程序
2,程序或参数错误
3,硬件故障

网友E:
菜单-诊断-模块诊断(CPU诊断)
会告诉你ERR原因

网友F:
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G:
设置如果有问题,然后又设置了禁止MELSOFT直接链接还不允许网络搜索也会这样,建议用SD卡刷重置看看行不行
fx5u err灯闪烁不通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