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 PLC定位指令完成标志位

楼主(2022-02-24):
三菱FX5U PLC定位指令的 正常完成标志 在正常完成时通,那么什么时候断开了?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楼主:
我试了,好像定位完成后一直通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好像定位完成后一直通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5U是这样的 一直导通 需要自己复位
真诚感谢!

网友B:
如果再次定位时,应该会先断开。成功了又通。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一个标志位

网友D(2022-03-26):
使用SM5516
我是菜鸟。

网友E:
5U这个是真的好用 你就自定义一个结束点 要调用的时候用个LDP 就OK了 ,有时不用想的那么多, 要是想用LD 就用结束点SET一个点,轴运行的时候RST掉就好了 想多了脑壳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