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输出模块怎么配置

楼主(2022-02-24):
Q系列PLC搭配的QY41H怎么配置呢,没有没大佬贴个图!!!!

楼主:
高数输出,响应速度2us,远大于扫描周期,应该是要配置的吧

楼主:
还是说,需要自己写中断程序呢

楼主:
并没有高数输出这个选项,所以说PLC并不能知道他是高速输出,难道是有高速输出指令

楼主:
或者是用EI和IRET自己写中断,还是RFS这种IO刷新指令来免除扫描周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