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4):
请教:步进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电机转一圈设置800个脉冲,假如FX3u-1PG设置运行速度为K500,那脉冲个数是不是等于800*500?

网友A:
你那个是细分800  代表800个脉冲走一圈

网友B:
速度指的是 1秒发送的脉冲个数;脉冲个数 就是脉冲个数,和 转多少角度相对应;速度就是和转速相对应

网友C:
转多少是脉冲数量,转多快是脉冲长短。多长时间把多少脉冲发送完成的事情~

网友D:
引用楼主gangliz于2022-02-24 16:45发表的 脉冲个数 :
请教:步进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电机转一圈设置800个脉冲,假如FX3u-1PG设置运行速度为K500,那脉冲个数是不是等于800*500?

你可以理解为以500赫兹的频率控制步进电机,转一圈需要800/500=1.6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