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03UDVCPU如何读取?

楼主(2022-02-25):
求问,小弟用FX5数据线能够顺利连接对应交换机,并且读取相关程序;
但是到了Q03UDVCPU,也用其方法就无法正常读取。请问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楼主:
在读取过程中先使用了GX3,GX2的【系列】:QCPU(Q模式)都无法正常读取相应程序
第二行【机型】也换过好几种

网友A:
用USB线试试呢 以太网也可以啊

网友B:
先测试一下通讯是否连上?
通讯一直无法正常通讯,直接提示出来了
QQ: 2490453455

网友C:
可能是网口异常了,用USB线应该可以,可以断电重启一下,或者重写程序以后再网口试试,如果都不行的话,可能网口被设置过了需要修改参数才行。
没有USB线,更改参数不太懂

网友D:
用迷你USB线来读。网口有可能设置成禁止直连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Q03UD是用WORKS2软件,FX5U是用WORKS3;不要搞错了,很容易连上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Q03UD是用WORKS2软件,FX5U是用WORKS3;不要搞错了,很容易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