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用户认证功能。

楼主(2022-02-25):
FX5U写入参数程序时软件报错提示“用户认证功能未启用,无法执行写入操作”,可以与PLC正常通信上。
PLC型号是FX5U-80MT/ES,生产号是21Z823,F/W版本是1.260,Booter F/W版本是B,H/W版本是B,使用的GX Works3编程软件版本是1.080J,PLC是新买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如何处理?
望知道的大佬解惑。

网友A:
最新版的FX5U 加新版的软件,就会有这个情况。
因为默认软件开启了认证功能。要在软件上把这个认证功能关掉。
如果PLC已经使用认证写过程序的,建议清除下PLC存储器。
大概是在工具栏的“视图”中,找一下,实在找不到可以截图上来。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你好,那如果用老版本的GX Works3软件往新版本的FX5U里面写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B(2022-11-08):
我也有这种问题“用户认证功能未启用,无法执行写入操作”
F/W版本是1.260,Booter F/W版本是B,H/W版本是B
使用的GX Works3编程软件版本是1.086 Q,PLC是新买的。

网友C:
直接把用户认证功能关掉就可以,这个功能有点累赘了,没有多大作用,开启了用户认证功能,连三菱自己的产品都无法通讯,基本就是一个比较鸡肋的功能。。。

网友B:
请问用户认证功能关掉选项在何处

网友D:
视图---用户认证模式切换----禁用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同电脑安装软体版本不同
会造成找不到选项

网友E(2023-01-17):
鸡肋的一批,

网友F:
新版PLC用户认证需要原厂刷机才能使用,请谨慎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G(2023-04-09):
新更新的软件,直接把旧程序下载到PLC,现在想修改,不给改,清除不了PLC存储器,有什么好办法?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H:
只能刷機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I:
需要备份密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