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5):
关于 SIEMENS STEP7 V5.6中文使用,卸载重新安装报注册表错误处理,我给其它小伙伴一下,重装,卸载不行!不下10次。后来我就看它的问题是注册表文件路径找不到文件,,我就想是把注册文件s7tgtopx,通过注册表查找文件不在这个位置。一、然后我就再重新安装一次,更换文件安装位置,打开还是失败。卸载后。二、重新安装,这次选择默认安装位置,然后就成功打开了!

楼主:
[upload=1] 如图显示,现在可以使用了

楼主:
打开之后,第二天,又打不开了。然后根据提示,在另一台装好STEP7 V5.6 .WINDOWS+R 出现窗口,输入REGEDIT ,出现注册表信息,出现菜单,编辑------查找-------------对话框输入s7tgtopx,选择全字匹配,经过查找后会出现他的位置STEP7-2.0-s7tgtopx,找到后鼠标点击STEP7 右击,出现对画框,导出----保存文件名,第二步,在原电脑同样用上面方法找到STEP7 位置,把文件夹删除,最后,文件------导入到注册表,最后,再找一下是不是出现这个STEP7 文件夹,确认有后,然后STEP7 V5.6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