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5):
状态设定。  伺服电机的带动丝杆旋转挤压一空间。  假设电机转速一定,电机的行程转化为脉冲数为0~100,对应空间的内部压力为0~X,因为每种材料不一样,X值不相同。现在设置一个压力值,自动控制电机旋转,这要用什么控制?
我现在用的是PID控制,因为工况太多,我想用自整定快速获得PID的各项参数,但是我用极限极限循环法和阶跃响应法得到的数不一样,而且非常大,用得到的参数来运行非常不稳定,大佬们,我这个应该怎么做?非常苦恼

网友A:
具体分析一下,在确定采样时间,比例,积分,微分。按顺序设定参数,观察后再分析,再修改,直到稳定。但要先搞清每一参数的功用。

网友B:
先看看输出曲线呗,查找具体原因调整参数

网友C:
伺服电机要使用力矩模式,启用PID调节的时机是关键。需充分理解各项参数的含义:采样周期、P、I、D、周期输出变化、上下限、伺服电机扭力模式时速度限制。

网友D(2022-05-18):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要使用力矩模式,启用PID调节的时机是关键。需充分理解各项参数的含义:采样周期、P、I、D、周期输出变化、上下限、伺服电机扭力模式时速度限制。

我们现在也有楼主差不多的问题,开始我们用走定长位置,有个问题是压力传感器不是立马显示压力值,而是慢慢的上升这样压力就超过需要的压力了,用速度控制的话速度满了勉强可以到设定值就是效率慢了,如果用力矩模式速度和压力要怎么去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