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5):
各位大佬,如图所示,标签中的var-line[0]和var-line[1]是指这个word数据类型中的第0位跟第1位么?根据实际程序运行的结果,我现在看懂了当D1082不能够被4整除时,执行第3行程序,但第4行程序我就看不懂了,知道的大佬请指点指点。

网友A:
大于或者等于6时取料禁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是的标签中的var-line[0]和var-line[1]是指对应var-line字“一维数组”的首字,第二字。

网友B:
晕,上图,14,15漏了个1

网友C:
当M1150上升沿触发时,D1082自增1
当M1150上升沿触发时,D1082/4结果放在var_line[0]
                                        var_line[1]不等于0时传送23给D1011
                                        var_line[0]小于等于6时置位flag_Z取料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于或者等于6时取料禁止

我知道是大于等于执行后面的程序啊,但是前面这个条件能成立么?为何第0位存在大于6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M1150上升沿触发时,D1082自增1
当M1150上升沿触发时,D1082/4结果放在var_line[0]
                                        var_line[1]不等于0时传送23给D1011
                                        var_line[0]小于等于6时置位flag_Z取料禁止

我的意思是第四行前面的条件有成立的时候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第四行前面的条件有成立的时候么?
M1150处于上升沿周期内,D1082的值大于或等于4*6的结果不就满足条件了吗就你这几行的梯形图来看怎么会有不能满足的条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150处于上升沿周期内,D1082的值大于或等于4*6的结果不就满足条件了吗就你这几行的梯形图来看怎么会有不能满足的条件呢

D1082最大可以达到24,我就是不知道var-line【0】为啥会=6

网友D:
word【signed】是word类型的数组,var-line【0】是word类型的,当D1082=24,var-line【0】刚好等于6

网友C:
引用 楼主:

D1082最大可以达到24,我就是不知道var-line【0】为啥会=6

D1082最大可以达到24,你看图片中的第二行是干嘛的?24/4=?

网友E:
标签中的var-line是数组标签,var-line[0]是数组标签起始位第一位,var-line[1]数组标签是第二位

楼主:
大佬们 我明白了,中括号里边的数字不是指一个数据位里边的单个位,嗨 我也解释不清了,针对上面程序,var_line1[0]存放计算结果的商值,var_line1[1]存放计算结果的余数。看别人写的程序觉得好牛逼啊,自己还是太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