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6):
视觉系统数据怎么与1200PLC交互做定位控制的。相关案例
集合,突破

网友A:
一般都是plc自己定位,然后发信号给视觉。
plc

网友B:
感觉好厉害,希望大佬提供

网友C:
转业的
视觉先检测定位,PLC完成定位动作。能发一份案例,参考参考吗.1200PLC

网友D:
1.视觉标定
2.PLC触发视觉检测,检测完成后发送校准后的位置数据发送给PLC
3.根据位置数据做相应动作
1 视觉检测给PLC坐标
2 PLC运行到给定坐标的位置
大致就是这样控制的,有没有相关案例分享下,研究研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视觉标定
2.PLC触发视觉检测,检测完成后发送校准后的位置数据发送给PLC
3.根据位置数据做相应动作

过程其实就是相机给PLC数据,主要工作是在相机那边,相机控制器支持哪些通讯格式

网友E:
用TCP通信,plc给视觉发拍照指令,视觉返回坐标值;双方约定好通信格式,如逗号还是冒号做分隔符,plc这边按照相应格式解码(就是字符串转浮点数)。
你的问题得再具体一点,用的哪家的视觉软件?自己准备一个网络调试助手,单边测试好以后再联调。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