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SCR和模拟量输出的区别

楼主(2022-02-26):
谁知道可控硅SCR和模拟量输出的区别吗?网上查的资料不怎么清楚,有大佬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一个是控制大功率负荷,一个是信号控制

网友B:
SCR 应该是控制可控硅触发,模拟量就是信号

网友C:
电焊机,电磁炉,这些是大功率元器件,高频的机器就用可控硅。
模拟量是通信,用的小功率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