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6):
FX3U+1PG控制四个轴,本人第一次用三菱PLC,请问怎么搞

网友A:
为何不用FX5U,可以直接带4个轴

网友B:
可以考虑用5U的 如果5U的5000多就不考虑  可以用这个方案 怎么用具体查手册吧  或则百度  都会比在论坛里面问来的快

网友C:
手同有例子 没有什么难度1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FX5U,可以直接带4个轴

之前的工程师选的型号,我来接手的

网友D:
3U主机上带3轴,1PG带一轴     ,正常发脉冲就行      3U定位指令都是直接Y点的 ,,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E:
1PG定义好很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PG定义好很好做的

有案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U主机上带3轴,1PG带一轴     ,正常发脉冲就行      3U定位指令都是直接Y点的 ,,

不懂1PG怎么控制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