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楼主(2022-02-26):
一台针刺机在停车时,铁针板每次都停在最高位,即和接近开关感应到,铁针板是上下运动的,这个接近开关的电源取自变频器直流24V,输出的是到D2端子,经查说明书,D1是正转信号,对的,但是D2是保留,不是直流制动功能也不是其他功能,也就是说是出厂保留,没有任何功能说明,这就奇怪了,此接近开关究竟起什么作用,而且每次停到和接近开关接触的最高位,不知道什么原理,请朋友们指点!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你问这个问题应该把变频器的型号说出来,可能某个大师也许对这个变频器特别熟悉呢。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国产变频器针对用户需求的定制功能,没什么奇怪的
海纳百川

楼主:
汇川MD310T11B变频器
真诚到永远
海纳百川

楼主:
还有这个保留功能,例如端子功能1-60,55~60为保留,55~60自己能否设置另外一个功能的。
真诚到永远

网友C:
去下载个该变频器的软件联机一查看不就清楚了

网友D:
在变频器内部设置里面看下D2这个信号设置成什么功能?

网友E:
估计是支持自定义功能的端子

网友F:
看下说明书,应该是可以定义引脚的

网友G:
抛砖引玉:1,一个脉冲的停止检测信号;2,回原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