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位置不兼容,但不停机,运行正常

楼主(2022-02-26):
ABB机器人用在码垛,用了SingArea\LockAxis4,指令后就提示,但是还正常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人叫你用右手绕过后背摸左咪咪,结果你把手抬起来直接摸了一下,
并告诉他绕过背后摸不到,直接从前面就可以。
下载积分:+1(zlcp123)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叫你用右手绕过后背摸左咪咪,结果你把手抬起来直接摸了一下,
并告诉他绕过背后摸不到,直接从前面就可以。
大哥,大概是明白你的意思,只是摸起来会乱叫

网友B:
工程师把机器人防碰撞功能开了,你手摇的位置超限了

网友C:
1楼描述太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