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伺服控制问题
工控组态

楼主(2022-02-27):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求指点:三菱FX3G PLC两轴伺服控制,回原点后,第二轴Y1绝对定位指令不受控制,一直往前走到限位才停。

网友A:
程序看看
工控组态

楼主:
断电后,不回原点,绝对定位是正常的。
=

网友B:
用过,正常,用DRVA.

网友C:
相对定位这个指令怎么说呢 正常我是避免使用这个指令的 正常使用都是DRVA这个指令 感觉这个指令更受控一些 DRVI这个指令 万一条件断开了一下 再导通 指令会重新开始运行

网友D:
用DDRVI,32位

网友E:
两个问题点:
1、D114里的定位地址是否太大,超出了极限范围?
2、M8350建议不要这样用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两轴伺服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