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夹持力的扭矩传感器品牌

楼主(2022-02-28):
在做的新项目,用伺服电机进行单本字典或课本的夹持,旋转定位。需要控制夹持力矩,防止夹伤书本。求老师推荐传感器的品牌及是否可行

网友A:
伺服不是可以设置扭矩吗?

楼主:
回复楼上兄弟,还没确定用伺服马达还是普通马达,犹豫中。比较倾向伺服,因为书本的尺寸不一致

想飞的鱼

网友B:
夹书本应该很简单吧,直接俄有现成的夹子,选择合适的材料。伺服就是一个定位的作用,力矩传感器没必要,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指点,主要书本的尺寸也有大小的区别。比如16开,8开的多种

网友A:
用伺服然后用扭矩模式,用模拟量设定扭矩,根据书本的不同输出不同扭矩

网友C:
增广智能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指导

网友D:
夹具有多种形式,不一定非要电力驱动啊(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真空吸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