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数字化工厂设备分类

楼主(2022-02-28):
设备分类
传统设备:老式冲床、老式车床等,采集对象:传感器、计数器
自动/半自动化设备:PLC控制类设备等,采集对象:plc
自动化设备(大型设备或自主控制系统):数控机床、机加中心、注塑机等,采集对象:控制系统或独立的控制系统

网友A:
加工中心如何与PLC传输数据?

网友B:
有网口的CNC采集还可以
没有网口的不好采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对象是PLC,可以用组态软件,进行数据采集
组态软件

楼主:
没有网口的可以采用232,实在是对接不上的,可以采用i/o模拟

网友D:
4楼应该没有接触过这类项目,必须是网口,数字化工厂中的数据采集、监控、分析、控制靠服务器配合集成软件靠实现,所以工厂的现场设备终端必须使用网口与采集数据上位机做以太网通信接口

网友E:
刷个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