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02-28):
请教各位大神,三菱PLC通讯心跳程序怎么写,最好能发个一个实例学习学习。

网友A:
基本原理是:A方案:PLC写入,通讯对象清除;B方案:通讯对象写入,PLC清除。例如PLC每隔2秒往D0中写入1,通讯对象每隔3秒对D0清零,这时如果PLC检测到D0中值为1的时间超过3秒,则判定通讯对象掉线。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