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1):
举个例子,AB相高速计数器达到某个值就产生一次中断。且数值只要达到设定值就产生一次中断,
用了信捷的,貌似每次产生中断后需要复位高速计数器才行,用了三菱的3sa,客服说DHSCS中断只支持3u。
用过的朋友推荐一下。

网友A:
信捷有循环中断功能

网友B:
硬件中断里对高速计数器复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有循环中断功能

嗯,这个我尝试过,但是我不是用循环,我是某个位需要时就产生。下次中断需要复位高速计数器,所以好像不适用。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中断里对高速计数器复位就好了

复位是不是计数清零了?

网友C:
用的西门子200系列带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西门子200系列带这个功能,

西门子没用过。诶,有机会真要接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适不

非常感谢,这个我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