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2):
步进电机没有原点信号(左右限位也没有),还能回原点吗?

网友A:
选个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还有你想怎么回零,是什么结构?

网友B:
能啊,只要有机械限位,直接往机械限位的方向逼死,延时一个走全程需要的时间,然后就定为原点

网友C:
这个要看结构,如果没有Sensor,那还要原点干啥呢

网友D:
专用计数器回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啊,只要有机械限位,直接往机械限位的方向逼死,延时一个走全程需要的时间,然后就定为原点

复议!

网友F:
带多圈绝对式编译码器的步进,不需要回原点

网友G:
我只有一个原点都可以或者没有原点也可以,就是要读取编码器绝对值

网友H:
没外接传感器,精度不搞高就碰硬限位吧
...

网友I:
本来用步进就是省钱的,你们一个二个还整什么绝对编码器,够人家买伺服的了。丝杆直接左或右直接走死,然后回走一段设为原点。

网友J:
有道理。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结构,如果没有Sensor,那还要原点干啥呢

网友K:
IAI的。用马达力矩来做原点,就是走到硬极限,

网友L:
老老实实加传感器吧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