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2):
威纶通怎么通过以太网的方式实现一机多屏呀,触摸屏型号威纶通MT8071ie,哪位能否支个招。。。。。。。。。
愿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Wang123456

网友A:
设置同一网段,不同地址即可

网友B:
加一个一RTU模块,把PLC的通讯采用同一种方式,地址设置不一样的,再用威纶通组态里面读出来

网友C:
简单了吧,就是不同网段或者用自带的232和485

网友D:
NET 多屏 简单的要死
我还以为 你要用威纶通的串口  搞主从模式
(卡到怀疑人生   5个串口屏  一个PLC   1#PLC 接 1#触摸屏485  1#触摸屏232接2#触摸屏232 2#触摸屏485接3#触摸屏485.。。首尾接龙)  最后一个屏 卡到不能用!!!!!!!
NET多屏   屏和屏IP不重复就行  触摸屏内容什么都不用改   改下  网段地址就行
多谢

网友E:
走以太网就好了,电脑,手机,平板,最好用他自己那个cmtviewer,更新得还挺勤快的。一屏多机一机多屏随便切

网友F:
MT8071ie就支持以太网

网友G:
以太网很简单啊,设置多个端口,具体看plc型号

网友H:
你的PLC支持以太网么?你的PLC用以太网通信端口,用的啥子通讯协议?啥子通讯格式?
不要说我的PLC直接用以太网传输数据,至于啥协议啥格式,不用啊,就用以太网的格式啊,这会闹误会的哦。

网友I:
以三菱Q06UDV为例:一、PLC内置以太网的IP地址为192.168.1.10;二、PLC内置以太网打开设置:1.MC协议端口号4001;2.MC协议端口号4002;3.MC协议端口号4003...... 三、触摸屏1本体地址192.168.1.11,对应设备地址192.168.1.10端口号4001;触摸屏2本体地址192.168.1.12,对应设备地址192.168.1.10端口号4002;触摸屏3本体地址192.168.1.13,对应设备地址192.168.1.10端口号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