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2):
PLC的Y2输出信号,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到时间向X3输入信号。
请问这种外部的时间继电器的名称是什么?
另外这种线路应该怎么接?

网友A:
大概的了解你的意思,你用PLC的定时器不就行了。Y2输出,PLC定时器开始计时,
时间到了,输出到一个M继电器都可以啊。
加油!

网友B:
Y2输出到中间继电器转换或直接到时间继电器2.7接COM1,X3接1,COM接4。

网友C:
引用楼主还在奔跑中于2022-03-02 17:18发表的 请问客户没有使用屏幕,但是程序需要计时,那么外部继电器该怎么接? :
PLC的Y2输出信号,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到时间向X3输入信号。
请问这种外部的时间继电器的名称是什么?
另外这种线路应该怎么接?

就叫时间继电器,百度一下秒懂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这种用法以前很常见,PLC的输出点接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触点接PLC的输入点,实现延时时间可调
需要面板安装类型的时间继电器,台湾的松菱,仕研,安良等都有这种类型

网友E:
三菱3S和3G自带一个十字旋钮,你可以搞成延时时间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导,已经搞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