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海风

楼主(2022-03-02):
看附件:
T1,作为开关用,不管时间是否已到都为通的状态。
没有用过FXON,看到有一个就拿来弄一下,结果无语。
全网又找不到资料看。
因为不能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我就用延时器来做的。
优伤的菊花

网友A:
你对不能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有啥误会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pls指令,就是上升沿,

活到老,学到老!

浪子海风

楼主:
使用PLS和PLF指令,PLC出错,报警灯闪炫。
引用 网友B:
pls指令,就是上升沿,
[attachment=264694]
优伤的菊花

网友C:
如果就这几行程序,T1/T2通电之后它的常闭点就应该断开。

但从监控状态看,定时器并未计时,它的时间当前值是0,所以其线圈实际状态并未接通,常闭触点通路是对的。
浪子海风

楼主:
对上升沿和下降沿,没有啥误会的,
因为PLC不能使用这两个指令,所以得要想个法子来代替。
用延时的方法来代替使用并无不可,但是在程序上并不像其它PLC那样运行。
比如,图上的T1,时间到了,T1的常闭触点并没有断开。

引用 网友A:
你对不能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有啥误会
优伤的菊花
浪子海风

楼主:
这位兄弟说到点子上了,奇怪的是,T1和T2为何会不计数。

引用 网友C:
如果就这几行程序,T1/T2通电之后它的常闭点就应该断开。

但从监控状态看,定时器并未计时,它的时间当前值是0,所以其线圈实际状态并未接通,常闭触点通路是对的。
优伤的菊花

网友D:
请确认CPU处于RUN状态

网友E:
那么老旧的东西还能用呀
  • 下载积分:+3(浪子海风) PLC是老了点,用来学习还 ..
    浪子海风

楼主:
    8楼兄台,这程序可用.

引用 网友E:
    那么老旧的东西还能用呀
    优伤的菊花

网友F:
    你都用K2了真么会计时?计时了你也看不到,想看清楚你要用K100

网友G:
    其他部分的程序影响的吧,光你图片上的那部分没问题啊
  • 下载积分:+1(浪子海风) 真诚感谢!

楼主:
如果有计数,且没有清零的情况下,数值是有保留在上面的.

引用 网友F:
你都用K2了真么会计时?计时了你也看不到,想看清楚你要用K100
优伤的菊花
浪子海风

楼主:
这位兄台也说得对,事实上有几段本来是用T11~T14的,结果也用成了T1~T4.
也怪我没有去检查,就潜意识认为这个PLC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PLC 实在太旧了,不知放了多少年.
而且功能性又差,造成心里对它有底触.

引用 网友G:
其他部分的程序影响的吧,光你图片上的那部分没问题啊
优伤的菊花

网友H:
K2哪里能看出来,瞬间的事情
浪子海风

楼主:
只要有计数,数值会保持.
引用 网友H:
K2哪里能看出来,瞬间的事情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