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
签名个鬼

楼主(2022-03-03):
请教一下大神,A1S68DAV模块 输出电压正常,使用正常,(D5000和D5100)程序里面监视不到数据,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别的里面数据正常
签名个鬼

网友A:
DA模块的话,输出正常就行了。
AD模块如果数值没有那不行。
另外分析一下,肯定是有数值的,如果数值不对,哪来的输出电压? 有可能是监控方式不对,或者对应的程序不是这几句。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签名个鬼

楼主:
模块就这一个 输出点也就这一个 换一个点也是没有显示 MOV给别的也是没有
三菱A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