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定时每隔几小时 启动一次电机

楼主(2022-03-03):
请教大家 现在有个项目, 读取PLC 系统时钟 TRD指令后 需要做一个判断 每隔3小时 或者2小时 (HMI 上设定值 ) 到时间后启动电机 这种方法的思路 有哪几种
我主要想 比较当前的时钟 来进行输出

网友A:
以前做过,是两个水泵交替运行。当时用的定时器加计数器。
你用时钟的话,如果你设置2小时或3小时,切换不方便。
今天到23点了,明天又到0点了,这有些麻烦。
而且每次断电开机,时间按哪个呢?
所以我一般用计时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停机条件?不能只开机不关机?

网友C:
计时器会灵活很多,

网友D:
如果你要按24小时的时钟来启动的话,就用PLC系统时钟,否则用计时器还是更方便。

网友E:
用秒脉冲计时然后再比较,这样最简单

网友F(2022-04-08):
对,用定时器

网友G:
没记错的话有个,hour指令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