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结构化编程,控制多台步进电机的方法。

楼主(2022-03-03):
1 有多台步进电机,同时运行的最多3台,有好的方案不?
2 用st或FB怎么编,有简单的例子不?
3、触摸屏要记录多组数据,还要后期查询,威纶通的 配方 可用吗?

网友A:
用FB或者ST都行,看个人习惯吧!之前做过威纶屏做数据库。存取2000测试数据(带查询、导出)。最好用ST写,屏里要存数据要用宏指令写(与ST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