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OFTNET-S7 LEAN钥匙

楼主(2022-03-03):
如图所示,电脑每隔一小时左右弹一次图示错误,这种情况对系统正常使用有没有关系?怎么样才能取消报错呢?各路大神请不吝赐教,先谢了

楼主:
软件内钥匙项中有X,该项不可传送和删除...

网友A:
实际不影响使用。每隔一段时间弹出,就是比较烦人。可以重新授权,再重启电脑。

网友B:
把不是叉的授权先移动到D盘,再把C:\AX NF ZZ下的所有文件删除,就把坏的授权删除了。
然后再用EKB工具,重新装一个Lean的授权即可。

网友C:
删除AX NF ZZ,就全部重新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