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压力变送器

楼主(2022-03-03):
现有台抽真空负压的设备,有三台真空泵,有三个点来检测负压值是否达到设定值,查了一些资料,需要安装压力变送器,那压力变送器是怎么跟plc连接合适呢?
模拟量?
485?
哪种连接方式好呢?,哪个品牌的压力传感器稳定些,第一次用,请大佬们给个指引
下载积分:+1(756287415) 感谢分享!

网友A:
模拟量好啊,通讯毕竟要花费时间,还得写通讯程序。 压力传感器啊太多了,多贵的都有,好的就霍尼或者罗斯蒙特,便宜点的国产一大堆,具体看你使用在什么工况环境下。

网友B:
用压力表负压型的不行吗?

网友C:
化工行业多用霍尼或者罗斯蒙特,
一般行业用丹佛司,
AD模块加压力传感器。

网友D:
尽量用通信,模拟量要校准,要做物理量和采集值变换,要考虑干扰,而且不具有可扩展性(一般PLC一路模拟量就要对应一路模拟量输入),通信可以一个接口挂多个传感器
通信就简单多了,数字量的系统,要么不通要么通上了数据读回来就能用
顺便你这种需求直接上压力开关不香么?

楼主:
就是没做过,不知道用模拟量还是通讯,哪个方便,或者说哪个编程省事

网友E:
只图省事,完全不考虑抗干扰、后期的维护维修问题。这么说吧,采用现场总线技术早已被证实是大趋势,数字技术抗干扰能力优于模拟技术,用通讯(现场总线)技术有利于降低硬件线路复杂程度,有利于降低线路故障。当然,硬件线路变得简单了,软件必然变得复杂。顺便说说,你那个头像很有喜庆感

网友F:
AD DA
郁哥哥

网友G:
做空真空泵的测试机,直接4-20MA模拟量就OK了。传感器可以用上仪,天康什么的都行,至于罗斯蒙特什么的大品牌,不差钱可以用。。。

网友H:
附议1楼,模拟量相对简单一点

网友I:
像这种检测压力值我们就用亚德客和松下的压力表,设定好然后输出开关信号,如果你要读出压力值那就得通讯或者模拟量了

网友J:
模拟量模块,我这边公司经常用,只要变送器选择好一点,数值还是很稳定的。三菱L+LAD4+变送器;选择次数平均,加时长,可以达到比较稳定的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模拟量模块,我这边公司经常用,只要变送器选择好一点,数值还是很稳定的。三菱L+LAD4+变送器;选择次数平均,加时长,可以达到比较稳定的值

用压力开关的,就比较坑了,精度其实没有那么好。如果需要测量两者之间的差值就基本上够精密。变送器买个200的就差不多了。60的也能能用,就是比较不耐用

楼主:
感谢各位给的建议,看来压力变送器+模拟量输入模块是首选的的了,再次感谢

网友K:
如果去现场调试的话,那么用通讯,如果不用去现场调试,那么就用模拟量。

网友L:
看来楼上诸位没有一个懂抽真空的   真空要用真空计 。。。

网友M:
,屏幕485 省的写程序,模拟量还要买模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省钱
Adam

网友N:
楼上方案是省钱了,到时维护估计省的都不够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