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4):
怎么将GXworks3 FB转成Works2 的FB?

网友A:
自动转换的不知道。手动的知道。

楼主:
怎么手动转换?不会是重新输入一遍吧?

网友B:
2和3很多指令结构不一样,要直接转估计有点悬。应该可以复制粘贴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楼主:
局部变量可以,梯形图不行 ,就梯形图太多,想找个快点的方法

网友C:
2的可以转换到3,应该不可逆

网友D:
复制粘贴

网友E:
只能手动复制了

网友F(2023-01-09):
梯形图也可以的,先转成CSV

引用 楼主:
局部变量可以,梯形图不行 ,就梯形图太多,想找个快点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手动转换?不会是重新输入一遍吧?

是的,重新写一遍!

网友H:
GX2引脚输入有数量上限制

网友I:
等一个结果,感觉这样整要很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