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问下施耐德变频器,只控制1个速度,进行正反转动作,都需要设定哪些参数?

楼主(2022-03-04):
问下施耐德变频器,只控制1个速度,进行正反转动作,都需要设定哪些参数?

网友A:
1加减速时间,2将控制方式由面板改为端子控制

网友B:
速度来源,启动控制,加减速时间,停机方式,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额定电流等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