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为这样

楼主(2022-03-04):
fx5scc fb调用提示局部标签容量不足

网友A:
CPU参数里看一下标签存储器使用情况,不够用就从软元件里分配过来,没用过存储卡,不知道存储卡能不能用
不行啊

网友B:
全部编译选择重新分配,再不够参数改下标签区域容量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