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4):
最近在做项目,用过台达A3系列伺服,想更换成松下A6.  台达A3 全套:电机 驱动器   联接线 IO 口  全套 2900 RMB 左右

想更换成松下A6 系列。

走过路过的朋友们给个建议,这两款那个稳定性 可靠性  耐用性高。

感谢!!

网友A:
A3很强的说
如果有凸轮控制等高端用法  建议用A3

网友B:
选用松下A6 伺服可靠与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很强的说
如果有凸轮控制等高端用法  建议用A3

感谢  A3  系列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松下A6 伺服可靠与稳定

感谢.  追求可靠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