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菱Q系列在线监控输入点能强制??

楼主(2022-03-05):
为什么三菱Q系列在线监控输入点能强制??输入点在无信号输入的信号下能强制有信号?急急急

网友A:
你在线监控让输入点强制ON 只能在一个周期内ON 扫描一刷新 就变回去了 如果是自己做的程序 在输入点上并联个M 就好了
感谢回复。不是想要强制输入点有信号,是输入点竟然有信号,过了扫描周期信号也一直在

楼主:
感谢回复。不是想要强制输入点有信号,是输入点竟然有信号,过了扫描周期信号也一直在

网友B:
再执行RST就行了

网友C:
Q系类就是可以强制的,你不会强制给取消的吗?一般如果是强制的话,可以取消,或复位CPU,如果是程序给导通的就另说了,三菱的Q系类X也是可以当线圈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感谢大佬们回复,目前的问题不只是可以强制。主要我电路里加了一个航空插头的外置器件,器件上有一些输入点,拔了插头原外置器件的信号还在,rst才能取消,很奇怪

网友D:
如果是做到触摸屏上的话,建议用M点
你的话提醒了我,明天试试

网友E:
通信控制权优先。伺服、变频器等等仪器仪表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