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料问题

楼主(2022-03-05):
请问各高手,收料轴是伺服,放料轴是步进,都是走位置控制,收料轴转30度的话,放料轴要转25,但实际收料轴将拉着放料轴多走了5度,因为放料轴是步进闭环控制,通过编码器反馈位置再转回25度的位置,这样每放料轴都要抖动5度,请问有什么两轴都走同步控制是否会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就是收放料不同步!

楼主:
收料轴与放料轴转动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A:
这个东西有两个问题,第一放料时是卷的比较大,收的比较小。你放一圈,收可是要很多圈才可以的。等收的收多了直径变大了,放的又变小了,放的太慢了,收的就要拉住了。工艺要搞清楚。要让两个电机同步是简单。收放料的直径是会变的。

网友B:
你整两个电机同时转不太好呀 一般收另一个被动放就行了 一个带另一个转就行 被动的 带个电磁离合器调一下力矩 两个同时转 你很难算准线速度

网友C:
放料改伺服扭矩就好

楼主:
闭环步进能做扭矩吗

楼主:
目前是放料是步进,收料是伺服,只想在现有的情况下改,不再换东西
放料与收料是相反方向转动的!还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D:
用张力控制

网友E:
卷径是变化的 不能单纯的收料、放料走多少度

网友F:
8楼正解

网友G:
这情况,建议把伺服换成,扭矩控制,不要位置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