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cpu 怎么链接电脑的Works2

楼主(2022-03-05):
Q02cpu 怎么链接电脑的Works2
上面只有一个RS232的口,这个口就是链接电脑的么 有其他方法链接么
大展宏图

网友A:
是连接电脑的,有专门的通讯线.
也可以通过三菱触摸屏的透明传输模式连接计算机.
还可以加挂网线通讯模块等方式.但这种方式需要最先是通过CPU的通讯口设定好PLC的配置..

网友B:
有电缆 连接就行了
串口COM1
或者USB转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usb口连接
plc

网友D:
usb转串口的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