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海风

楼主(2022-03-07):
如图:一直接通到256个,有没有一种简化的写法?
PLC:FX3GA
优伤的菊花

网友A:
LD M8000 SET M0Z0 OR MOV D0 Z0
浪子海风

楼主:
FX3GA款   SET M0Z0 写不上去
引用 网友A:
LD M8000 SET M0Z0 OR MOV D0 Z0
优伤的菊花

网友B:
你这个只是逐个置位M0区的数据吗?简化程序在下个回复中。。

网友C:
学习中

浪子海风

楼主:
上个图思考一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只是逐个置位M0区的数据吗?简化程序在下个回复中。。
优伤的菊花

网友B:
实现功能,只是逐个置位M0-M255
浪子海风

楼主:
K64M0写不上去吧,我记得最多可以写到K8
引用 网友C:
MOV  D0  K64M0
优伤的菊花

网友B:
D1这个地址,只是用来做中转变量的,可以找其他地址替代。
浪子海风

楼主:
为什么我这SET M0Z0写不上去。是软件不一样吗,还是型号不一样?
引用 网友B:
实现功能,只是逐个置位M0-M255
优伤的菊花
浪子海风

楼主:
你用的是那个软件?
引用 网友B:
D1这个地址,只是用来做中转变量的,可以找其他地址替代。
优伤的菊花

网友B:
刚刚测试了下,是PLC型号问题,3U的可以,FX3系列中其他的,如3G,3S的都不行

楼主:
那如果3G的,用什么方法写?

引用 网友B:
刚刚测试了下,是PLC型号问题,3U的可以,FX3系列中其他的,如3G,3S的都不行
优伤的菊花

网友D:
DECO D0 M0 K8
译码指令
浪子海风

楼主:
型号不支持这样使用

引用 网友D:
DECO D0 M0 K8
译码指令
优伤的菊花
浪子海风

楼主:
有没有别的方法

引用 网友D:
DECO D0 M0 K8
译码指令
优伤的菊花

网友D:
DECO D0 M0 K8 指令都没有输对了
后面是3个参数的

网友E:
想错办法了吧
  • 下载积分:+1(哼哼小猪) 牛人哈!
  • 下载积分:+2(18998923978) 好贴好贴!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B:
    还有一种ST语言的写法,编译可以通过,我这没有硬件测试,你可以自测下

网友D:
    上图自己看了

网友B:
    在FX3G中使用内嵌ST语言的写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想错办法了吧

    这个最简洁。
    浪子海风

楼主:
    一开始是我写的格式不对,所以以为PLC没有支持。
    根据13楼 SL0301兄弟的方法:DECO D0 M0K8....这个方法在模拟中测得:
    当D0=0时,M0=通  其它=断
    当D0=1时,M1=通  其它=断  (没有锁存前面的M0)
    当D0=2时,M2=通  其它=断   (没有锁存前面的M0 和M1)
    类推......
    当D0=256时,M0=通 其它=断(相当于一个循环)

    根据17楼 梦雨天涯 兄弟的方法:SFTL M8000 M0 K255 K1 模拟中测得。
    当X0一次,M0=通
    当X0二次,M1=通 (锁存M0)
    当X0三次,M2=通 (锁存以上)
    当X0四次,M3=通 (锁存以上)
      如果有外信号RST M0和M1时,
    当X0五次,M0和M1就往左位移了。此时会断开M2,

    以上两个程序,并不理想。
    优伤的菊花

网友F:
    那你综合一下不就好了,DECOD指令当D小于256就用,等于就不用就好了呀,有的时候也是要分区间的

网友E: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short i
bool on=1,off=0,a[100]
GetData(i, "Local HMI", RW, 0, 1)
FILL(a[0],0,100)
SetData(a[0], "Local HMI", LB, 0, 100)
SetData(on, "Local HMI", LB, i, 1)
end macro_command
这是威纶通宏指令写法。。

网友G:
用数组不就好了,实测3G可以使用数组,ST语言下验证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我写的格式不对,所以以为PLC没有支持。
根据13楼 SL0301兄弟的方法:DECO D0 M0K8....这个方法在模拟中测得:
当D0=0时,M0=通  其它=断
当D0=1时,M1=通  其它=断  (没有锁存前面的M0)
当D0=2时,M2=通  其它=断   (没有锁存前面的M0 和M1)

译码指令,本就只能有1个输出位;移位指令,就是多个位一起移动,外部复位移动区间的部分位,之后再使用移位指令的时候,这些被复位的位,也会一起启动;那完全满足示例中的要求的话,只能用变址,或数组;
关于变址:3GPLC在梯形图环境中,变址指令编译通不过,可以采用内嵌ST,或者直接用ST语言写一个FB块实现;
关于数组:在全局变量中声明一个长度为256个的BOOL数组,关联地址M0,通过X1上升沿,变动数组索引,再对变化后的数组索引位,进行置位操作;

网友H:
我用3GA测试的 没有问题,程序见图片,我看你梯形图没写M0,所以把M0置0了,如果有用 可以把中间M0那个删掉,程序更加简单

网友I:
论坛里的三菱高手很多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我写的格式不对,所以以为PLC没有支持。
根据13楼 SL0301兄弟的方法:DECO D0 M0K8....这个方法在模拟中测得:
当D0=0时,M0=通  其它=断
当D0=1时,M1=通  其它=断  (没有锁存前面的M0)
当D0=2时,M2=通  其它=断   (没有锁存前面的M0 和M1)

不要先说什么指令,先把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先说清除

是要
=1时,就M1 ON其他OFF
=2时,就M2 ON其他OFF
还是
=1时,M1 ON并锁存

指令是工具,思想,逻辑是关键,把问题说清除了,问题也就解决一半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要先说什么指令,先把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先说清除

是要
=1时,就M1 ON其他OFF

你没认真或看懂楼主的程序

网友J:
人家说了效果不理想
FX3G 的PLC  SET M0 不能用变址,单别的指令可以用,可以变通的
楼主开头提到的和这个是不是你想 要到

网友L:
用解码指令是否可行!

网友L:
看看这样是否可行,最大解码到256个

网友D:
单独用解码指令当然是不行的,关键是后面的  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