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7):
题:
  有3个按钮,分别对应3个电机。
要求1;  随机顺序分别启动3个电机,运行1分钟后,按启动的顺序依次停止。

对于这个程序大家有没有最简单的程序来实现控制。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A:
可以使用移位指令解决

网友B:
一楼正确  楼主应该刚入门

网友C:
方案1:
3个定时器分别记录3台电机的运行时间,1分钟到后停止,即可实现
方案2:
队列:3台电机的编号根据启动的顺序依次入队,完后开始1分钟定时,时间到依次出队,出队的同时根据编号停止对应的电机

网友D:
PLC做随机数是个问题哦,不过都是有方法的,这种应试试题用处不大,唯一可取的就是随机数可以用来做催尾款的卡机程序。

网友E: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F:
一个按钮,随机间隔1秒启动三个电机,10秒后再按启动顺序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ttachment=264823]

干的漂亮,但是你确定自己读懂题目的意思了?实现了使用3个按钮分别对应3台电机?

网友G:
三个按钮不就有三种工作方式吗?感觉没啥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干的漂亮,但是你确定自己读懂题目的意思了?实现了使用3个按钮分别对应3台电机?

我故意的,反正都要开三个,又是随机的,还不如自动随机开三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干的漂亮,但是你确定自己读懂题目的意思了?实现了使用3个按钮分别对应3台电机?

他这问题问的有点问题。
啥叫3个按钮分别对应3台电机?
启动的时候是自动随机启动3个电机?还是人为的随机按按钮,3个按钮随机按一下启动对应的电机?
前一种用不到3个按钮。后一种程序直接按1个按钮启动对应电机,定时关闭就完事,随机这个本身就是人操作的。

网友F:
如果要均匀的随机,这里面要用洗牌算法

网友I:
新人一枚,跌跌撞撞的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