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中的总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22-03-07):
总功率怎么算?现在进线是三相208无零线的电,接各种伺服电机两相,现在全部加起来的伺服功率是20kW 那总功率也是按20KW算吗?电流是不是按20000➗(208*1.732*0.85)这样算?约等于65A,选80A 3P的断路器,是这样算吧?

网友A:
如果不会同时运行,可以考虑适当减小

楼主:
就是说我这样计算没问题是吧

网友B:
选65的足够了,而且你每个不都分别有独立控制的么?

网友A:
65的肯定够用

网友C:
我个人习惯放大1.5倍,像楼主这样65A的我一般会使用80-100A的总开关,伺服电机和变频器单独再接空开+接触器,非伺服电机不带变频器空开+马达保护器+交流接触器